楼主(2006-08-04):
我厂的办公楼一层办公区所有的电脑一插上插座漏电开关就跳闸,但是用其他的电器比如电风扇就没事,再把电脑搬到其他地方用却没事,还有最奇怪的就是,如果用液晶显示器的电脑也不跳闸,就是不能用纯平的显示器,以前用了一年多都没事,最近连场大雨才出现此情况,希望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接地问题??

楼主:
我试过把地线拔掉,就用两线,问题依然?

网友B:
你的漏电开关有问题,更换漏电开关,其实不是漏电问题可能是你的漏电断路器坏了不能沉受电脑的功率负荷,.

楼主:
已经换了一个试过.问题依然,准备换一个奇胜的再试!

网友C:
你们的线路是左零右火的线路吗?估计是漏电开关的问题

网友D:
换了漏电开关不行,就是显示器的错了.

网友E:
那么是不是搞线接错了,

网友F:
你们的线路是左零右火的线路吗?估计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实在不行,你就换一个刀闸开关试试

网友G:
一台一台来试了看看是那台电脑的事.

网友B:
你的零线接地了,检查一下接线盒.

网友H:
很明显是显示器漏电了,用钳表一测就知道,换普通开关或换显示器

网友I:
应该是显示器太潮湿了

网友J:
应该是显示器有问题,是不是接地?

网友K:
因玻璃屏彩管电流泻流大,见意换空器开关。

网友L:
是不是哪里对地了?我这里试过大雨过后,有一个射灯因为镇流器对地,一送就跳.

网友M:
不会吧,应该是好简单了呀,你把东西一个个的\试虹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N:
会不会线路漏电?

网友O:
看下插头里面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如果是以上你们说的问题我早就解决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跟潮湿最大关系!现在问题解决了,就连我们四个技术员都不知道具体的原因,还有点莫名其妙!估计是天气转好吧!

网友P:
呵呵!!!!真够郁闷的

网友Q:
怎么解决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和大家说一下啊。

从漏保下,甩掉原来线路,直接接出线来给计算机供电试试。

网友R:
确实挺郁闷的
呵呵
碰到这种问题就讨厌了

网友S:
碰到这种事一时解决不了就拆开漏保,把电磁脱器的线剪断一根就好了,有空查到原因再接上,不能误事

网友T:
问题解决了?却不知道原因,唉

网友U:
灵线跳吧?

网友V(2006-10-0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比如原总漏电开关是20A就换为32的.解释是电脑有本身冲击电流造成的.

网友W:
1、电脑一台一台的送电,不跳就是开关容量;
2、还跳就是漏电;
2.1 除键盘、鼠标外的连接线全脱开,找出漏电的电脑及原因。

网友X: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下

网友Y:
8楼的你有没有学过电工啊?

网友Z:
我也不知道,在此学习了!
本人刚从事DCS这个职业,还有很多都不懂,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在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网友AA:
"最近连场大雨才出现此情况"这不就是问题所在了。原因是大雨后,泄漏电流增大,造成漏保误动作。"如果用液晶显示器的电脑也不跳闸,"这是因为其泄漏电流小,"就是不能用纯平的显示器,"泄漏电流大而造成的。

网友AB:
显示器漏电把

网友AC:
把插座的零线和地线换下位子就可以

网友AD(2006-11-29):
只要查出是哪一台或哪一点出了问题不就好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