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各位好,小弟见到一份电气比例阀的资料,看了后感觉其使用原理根压力传感器是相反的,即电信号控制输出气压力,但比例阀的结构中又包含一个压力传感器,那比例阀是不是可以只当一个压力传感器使用,采集压力信号输出电信号呢?这样的话是不是其信号转换过程是:电信号--气压--电信号的过程?
我想知道电气比例阀的使用方法,以及相关的资料,请各位帮忙!!谢谢,大家可以说说自己对它的认识,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A:
电气比例阀一般由模拟量1-10V电压控制比例阀的打开比例。

网友B:
信号转换过程就是:电流信号4~20毫安控制气动调节阀按比例动作;气动调节阀动作的同时又将动作比例转换成按比例变化的4~20毫安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