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希望大家看贴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谢谢

网友A:
加一个FX2N-ROM-E,用专用的ROM指令控制8台变频器,程序很单的...
FX3U的专用指令说是可以控制32台变频器...
都是你指的FR类变频器...

楼主:
我用485成工的同时控制了30台变频器 但是每扫描一次大约需要1分钟左右,为了保险我建议不超过4台

网友A:
因为你是用RS指令写的...
EXTR专用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用什么打开里面的文件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用RS指令写的...
EXTR专用指令是不一样的...
嘿嘿

楼主:
哦  你可能讲的是3UC的CCLINK网, 这网也很好建。通讯是RS485的10倍以上 ,性价比更高 对于几台变频器就不是很经济了。FX2N-ROM-E是存储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可能讲的是3UC的CCLINK网,这网也很好建。通讯是RS485的10倍以上,性价比更高对于几台变频器就不是很经济了。FX2N-ROM-E是存储用的。
FX2N-ROM-E是存储用的,装上后就支持EXTR指令,专为驱动变频器而增加的指令,最多8台...
FX3U就不需要FX2N-ROM-E这个存储器了,也有一个专用变频器的指令,驱动32台变频器...
FX3U的通讯最高为115K,变频器的最高为19.2K...而且FX3U是3通道通讯...
嘿嘿

我说的不是CC-Link,你的程序我没有看过,我过去写的就是RS指令,当我看到EXTR指后,原来还有更简单的,FX3U就还要简单,连ROM芯片都不要...
个人见解而已...

网友A:
网上有FX2N-ROM-E用于变频器驱动的文章...

楼主:
FX2N-ROM-E使用简单,但至少也需要700多人民币啊,3UC增加通信块价格也不逊色啊

网友A:
如果是1-4台变频器,就用FX2N+(FX2N-485-BD);
如果是8台或8台以上,你用那种方案。
如果是8台,第一种方案是FX2N+(FX2N-485-BD)+(FX2N-ROM-E1);第2种方案是FX3U+(FX2N-485-BD);
如果是8台以上,只能用FX3U+(FX2N-485-BD)这种方案了吧。。。
如果通讯距离远的话FX2N-485-BD换成FX0N-485-ADP就可以了,要达到约500M的距离。

网友A:
看来你对FX系列很精通。。。

楼主:
8台以上的变频器组进一个485网只能做实验用,如过在工厂有8台以上的变频器要组网的话我建议用CC-LINK。

楼主:
你也对FX系列了解不少啊   如果是3UC你可以用自带的CC-LONK接口建网啊
我还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不是三菱的销售或是相关的销售人员,如果方变的话流个联系方法 ,我的279960898

网友A:
最终用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