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在S7-200中如何将10进制数转换为16进制
例如 将10进制的202转换为16#CA
在S7-200只有将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的指令,好象没有直接将10进制数转换为16进制的指令!

网友A:
在S7-200软件中, 确实没有将10进制数转换为16进制的指令!

我个人觉得, 在实际应用中好象没有这样的需求(将10进制数转换为16进制数)!

网友B:
以后可能会有的。

网友C:
目前没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D(2011-06-03):
进制转换
用的地方很多 尤其是自由口通讯中使用

网友E(2017-09-15):
回复 网友D:
你求和校验时是用什么办法自动得到校验码的.移位循环不太理解.

网友F:
你觉得有必要吗?同一个数的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只是我们看的时候显示方式不一样,而在寄存器里存的都是一样的,的都是同一个二进制代码!然而ASCII码就不一样,它是计算机的通用码,就像我们说的普通话一样

网友G:
两种进制对程序运行没有任何影响,搞不懂你转换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