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我的电脑和HITECH连线显示通信超时。PWS-1760的。怎么设置?这些没玩过,也不懂。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电缆是否有问题?

楼主:
刚拿过来新的电缆啊

网友B:
通讯端口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C:
电脑和HITECH连线显示通信超时,不知说的是什么意识来着.可以来电咨询.电脑和触摸屏连接一般要做下面几个的设置:
1.需要在触摸屏上设定上下通讯口,是用com1  还是哟脑筋感com2.在3261或6000系列里还有usb口的选择,乙太网口选择
2.下载线的正确接法.
3.在adp软件里的选项菜单里,有个传输设定,选者和你pc口一致就可以了.
QQ 395895769

网友D(2011-06-28):
我在ADP6.0里无法设置“传输设定”因为是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