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有谁知道Honeywell公司的采用C200过程控制器的DCS系统它的上位机、下位机的分别采

用什么组态软件?上位机组态软件是否支持OPC接口技术?是否有中文版的。

网友A:
EPKS-R200系列控制器采用C200,
C200为AB给HoneyWell OEM的产品。

编程为ControlBuilder,
编程语言主要 为FB,顺控逻辑可用SCM编程。

上位显示为DisplayBuilder。
通讯软件为RSLINX,
这个就是他的OPC Server。

其实现在的PKS是 个有机的整体。

中文版是不要想了,
但是在上位画面中可以输入汉字。

网友B(2006-11-21):
不错,是honeywell公司的吧,这么专业

网友C(2007-04-10):
现在是HONEYWELL PKS系统,我用了,感觉很强大,CPU为C200控制器,IO卡是TPS的IO卡,大系统要服务器的同时要CONS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