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思考多日未有决定, 这里高手云集, 想求助各位.

要求是速度0-1转/分, 经常起停和反转, 10000步/转.
1. 如果用伺服电机, 速度是否太慢, 而且惯量较大, 假设要停在第56步, 是否可能58-54-57-56... 这样摆动, 因为是动态的停而达不到要求;

2. 百格拉电机可以达到10000步/转, 价格昂贵, 比伺服电机还贵,但关键是要求的转动惯量超出了它的最大范围, 恐怕不能准确的停住;

3. 用两相电机加减速器. 要达到10000步/转, 如果用1级减速器电机必须是8细分, 问题是电机能否每次准确停在细分位?  是否再启动时会并到整步位? 这点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实在不行, 只能用2级减速机了, 但精度可能会受很大影响吧?

求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我公司有三相混合式步进,10000步/转,价格低,性能与进口的差不离

楼主:
谢谢! 看了你们的网站, 没有向百格拉承诺的万步步进啊, 是细分后万步吧? 而且扭矩偏小. 你能保证能准确的停在细分位上吗? 附带说明以下要求, 对于直径2 厘米的轴, 惯量为40000g/cm2

网友A:
那你用三相110的 20NM,配ST-3HB驱动器就可以

网友B:
如果速度非常慢可以用百格拉步进加高精密减速机,用伺服+高精度减速机也可以,如果经费可以的话,直驱马达也是一种选择。
www.awd.com.cn

网友C:
可以参考下其他的牌子呀!

网友D(2006-10-09):
给你个网站
www.schmot.com

网友E:
楼主有做广告的嫌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