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
本话题可能是不应该在这里发表,但是我没有找到其它合适的版块,觉得这里的各位师傅水平都不一般所以就发在这里了。
我们是一个新建企业,所以我们的配电柜今年头一次过夏天,我觉得我们的配电柜的铜排温度不正常,有点太高,但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的变压器是1600KVA的,额定电流是2309.4A,我们的配电室进线柜额定电流是2500A,厂家配的母排是120 x 10毫米的铜排,现在我们的负荷还很轻,电流才1050A,但是就这么轻的负载母排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0度(此时配电室温度为39度,室外为37度)已经上不去手了,而且工作时由于温度高我已经把配电柜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我现在就是怀疑厂家给我们装配的柜子铜排质量有问题,导电率低。
1.我想请教各位师傅就以现在负荷来论这个温度正常么?如果不正常那么配电柜铜排温度应该多少为正常,跟电流以及外界温度怎么个比例
2.现在一平方毫米铜排还不到一个流,将来我们负荷增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80/100时那母排该是什么温度了。
3.如果铜排导电率有问题我自己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检测出来,难道还要到技术监督局么?

网友A:
没关系,可以在这发贴子呀。

你的问题,是个问题。应该找配电柜的制造商,提出质疑,寻求解决。材料问题、设计和计算的问题都有可能,裸露的铜排,有载流体的截面计算。查一下手册就知道铜牌的截面是不是选够了,如果是。就找材料的事。总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是很明确的。

网友B:
你查一下有没有地方是不是特别热的地方,可以是有地方的没有上紧

网友A:
有些人喜欢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安培/平方毫米来简单的计算铜排、电缆的载流量。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随着载流量的变化,安培/平方毫米得比值也是变化的。必须先确定最大的载流量,然后去咨询导体材料相关的安培/平方毫米参数,在计算应该所使用的安全的导体截面积,对于大电流的裸露铜排,如果一颗的截面积不够,可考虑并联铜排,这样的结果,比用一颗更大的铜排节省成本。

楼主:
我们这不是铜排的接点热,而是整体的都那么热,我这其实才说了一个配电室的,我们一共3个配电室,还有1000KVA的跟800KVA的两台变压器,负荷也是这么轻,而温度也是这么的高,就连我们车间的动力柜温度也是这么高,关键是我们的这些柜子都是定做的,所以我怀疑材质有问题,因为我查过了,截面积都没有问题,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呢?关键是这个温度到底正不正常?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轻载的时候,铜排有如此温度,不是正常现象的。

谁有手册?帮忙算算。

网友D:
温度是高了一点,散热条件够吗?

楼主:
散热条件都够,我们这都是正规设计的,配电室面积都足够大,而且因为太热我把柜门都打开了,我提到的温度就是我打开柜门工作后的温度。

网友E:
1 负载大的柜子应布置在进线柜侧
2 加装空调

网友A:
这个题目没人发言了吗?120*10铜排载流量是多大呢?谁能发表点意见?

网友F:
[]
我觉得还是铜排的问题。铜排的质量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我们单位用的铝芯185电缆由于该高压柜距离远了点.我又接上了15米相同的电缆,开机运行中发现这15米出奇的热.温度达到70以上.停机检查发现是这15米电缆铝芯有轻微氧化现象.更换同型号质量合格的电缆后一切正常温度在40左右。

网友G:
变频器的散热是不是没解决好啊

网友H:
[]
母线选的太紧了吧,125 x 10 的母线,
25度的载流量 : 2650 A               40度的载流量 : 2150 A
过去设计1600Kva 配电母线最少要 2 x (80 x 10)
是不是最近铜价涨疯了,而你们又把价格压得....

网友A:
终于有数据说话了。楼上说得好。谢谢。要的就是这个结论。

另,裸露铜排的表面温度不要超过60度,环境温度不要超过40度,否则,铜排得载流量系数大打折扣。还要降容使用呢。

网友A:
置顶这个帖子。主要目的是共享。

这里说出了裸露铜排的载流量设计方法和数据。

第一,关于裸露铜排的表面温度。如果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都比较高,一定要查手册的相对载流量的修正系数,计算能够承受的载流量。

第二,裸露铜排的载流量数据可以通过查手册和制造商提供的参数得到。而不是按照载流量/每平方毫米的折算得到。因为,对于截面积比较大的裸露铜排,内部有散热问题,按照载流量/每平方毫米的折算就不符合实际了。

第三,对于大电流的载流量,采用一颗大截面的铜排,并不是优选的方案,用两颗或者多颗小截面的铜排并联可能会更经济、安全、可靠。

网友D:
强制散热,加装风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详细指教以及版主的支持,就这件事我要找相关的部门进行测试然后再将结果告诉大家,但由于我现在实在很忙所以时间可能会晚些,再次的谢谢各位师傅们秉力指教!

网友I:
[]
简易记住任何母排的载流量
简易记住任何母排的载流量:精确!易记!
  矩形母线载流量:
  40℃时铜排载流量=排宽*厚度系数
  排宽(mm);厚度系数为:母排12厚时为20;10厚时为18;依次为:
  [12-20,10-18,8-16,6-14,5-13,4-12]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5
  铜排[40℃]= 铜排[25℃]*0.85
  铝排[40℃]= 铜排[40℃]/1.3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单层:100*18=1800(A)[查手册为1860A];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
  1800*1.58=2940(A);[查手册为2942A];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
  1860*2=3720(A)[查手册为3780A]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

网友I:
[]
我来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1.你看看你说的母排是不是120*10的,谁知道呢,很多人都认为不会有问题的地方却是问题所在.
2.最大的可能还是母排与各个接点的连接处在似紧非紧的状态,而铜的导热也是挺好的,另外,
  你们在配电柜的安装时,是不是把主回路的螺丝都检查了,运输是完全可能造成螺丝松动的.
3.你们整排柜子是不是很长,如果是,母排的搭接是不是有问题.
4.这排柜子中是不是有驱动元件,如变频器,调速器等,他们散热不好也会有这种现象.
5.铜排材质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电流才1000左右就暴露出问题了,而且从商家而言,
 材质的好坏对价格的影响不大,谁会拿这个事情来冒险呢

网友J:
[]在头上钻个孔,看一下材质。

网友K:
你这样说的话就是说,只有在夏天这样了,你的配电房有没有安装空调等降温的设备,那是一盯要的,你也可以用风扇等东西吗?看看有没有效果,如你所说应该不是铜排的质量问题,还是检查其他吧、

网友L:
可能有一些电流杂波干扰。

网友M:
你应该拿你们的铜排去做一下试验,现在有的铜排杂质多,我们买铜排时都要考察做铜排厂的制作工艺,否则买不到好的,即浪费钱,又达不到额定使用电流.

网友N:
表面观察铜排的颜色有没有变化?温度是带电测量还是停电测量?整个系统还有没有发热源更高的地方?停电后请用塞尺测量一下铜排连接处的间隙,很多情况是因为铜排连接时连接处已经变形,形不成足够的结合面,虽然连接螺栓已经紧固效果也不好的。

根据经验这种负荷下铜排温升应在10度左右。60度如果稳定住也可以接受,与铜排材质有关。

网友O:
还要看开关柜的工艺处理,就是说有些比较细致的地方,处理的怎么样。一般的1600的变压器配置的母线也够了,

网友P:
有接地吗?还有你接线端接好吗?这不是因为负荷的问题,也不是空间的问题。当接线端接不好时,最容易发热了。你将所有的端子重新接过,再给整个控制柜接地,就没问题了。

楼主:
母排接点肯定没有问题,我们都处理了,但是我不明白与接地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