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怪问题

楼主(2006-08-04):
几种牌子的变频器我都遇到过这种怪问题,就是开机时有输出频率显示,可电机不转.即也没有电压输出,当断开电源再通电反复几次后又正常了,这是为什么??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有输出频率显示,具体显示有多少,我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当变频器没有输出时也显示有0.6左右的频率,但没有出现大于1的情况。

楼主:
显示30HZ也没电压输出哦,电机也不转!!

网友B:
1。你的变频器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如果环境较差,要提高维护的次数,比如除去变频器内外的灰尘,检查插接件的接触情况。
2。你的变频器负载是否稳定?起不了车的时候负载有没变大?如果变大,应该调整变频器最高限流值。
j建议你看看我的这个帖子,和你的问题有些类似:
一台变频器直接拖动四台电机,不行??
如果对你有帮助,我会很高兴。

楼主:
谢谢!!负荷是很稳定的,不同的变频器,不同的机器我都遇到过!但工作环境是水泥厂!

网友C:
水泥厂的灰尘大啊,应该是粉尘大,控制柜里的粉尘吸尘器都不能用,我用过,吸尘器差点报销,我厂里也是搞硅酸盐的,粉尘大,只好定期用压缩空气吹,

楼主:
暂时找不到原因只有怀疑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D:
有没有报警,停电后复位了,又好了。

网友E:
如果是在闪烁就是正常的 你看书调节显示就行了

网友F:
这有什么怪的哟,我的变频器还要怪一些,在主电源断了后,还要动作十多分钟。查直流电抗器上还有几百伏的电压。那怎么办?

网友G:
那说明你变频器上的放电电阻不起作用了,没法放电。

楼主这种情况比较麻烦,我觉得有可能是干扰,或者是光耦驱动部分有问题,或者看看不接电机会不会这样。

网友H(2006-09-16):
外部电路问题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不稳定,导致驱动不了逆变电路……猜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有什么怪的哟,我的变频器还要怪一些,在主电源断了后,还要动作十多分钟。查直流电抗器上还有几百伏的电压。那怎么办?

这个比较猛哈

网友K:
如果是在闪烁就是正常的

网友L:
是吗???
我在实际维修中碰到过台达的也是这种情况,发现只是CPU板与主板插针接触不好

网友M:
我也觉得是接触问题
有输出频率只是说明数字环节有给定了,但是不一定确实触发了IGBT,如果脉冲放环节的电源有问题,同时变频器又没有输出与输入不一致的保护,就可能有频率,没输出,至于
说反复几次又好了,那可能是接触问题,你的变频器安装的位置抖动是不是很厉害,除了这个怪以外是不是还出过什么其他的没引起注意事情

网友N:
会不会设置了最低频率呢!

网友K:
很可能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