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我公司一台220kw后备机组电机,在每年的3、4月份湿度较高时,绝缘降低。请问有何种方法可以在最短时间、最简单、最经济地让电机投入运行。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工作间装个抽湿机。

网友B:
2楼说的对,在此同时,在电机周围用通装几桶石灰吸收空气中的湿气

网友C:
在使用前先用低压对电机通电加热除湿

网友D:
还是用石灰好些

网友E:
既然是已经因为湿而绝缘降低了,想要在最短时间、最简单、最经济地让电机投入运行,那还是4楼说的对:在使用前先用低压对电机通电加热除湿.在厂里的话,用电焊机作电源应该是比较方便的一种办法只是要注意安全:初加时要注意调节电流小一点,过程中要注意电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