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4):
求助s7-300怎样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

网友A:
我以后即将用到~~观望中~呵呵

网友B:
变频器上加PROFIBUS通讯板,并设置参数为PROFIBUS控制,在PLC硬件组态中加入变频器从站,并为其分配地址,然后对地址中与控制字相对应的地址编程就可以了。
把PROFIBUS通讯板分配的地址看做实际的IO模板地址,就和端子控制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