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2006-08-04):
请各位帮助分析分析以下电路.

网友A:
1,CD4007是CMOS双互补及反相器电路.
2,该电路是一个典型延时释放的反相器电路.最大延时时间为0.1秒.
3,工作过程是:当输入端IN=1时,输出端OUT延时0.1秒(电位器的中心头在最下端时)后,由1变为0;当输入端IN由1变为0时,输出端OUT马上由0变为1.
详情可以发邮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