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6-08-04):
工频为50HZ 的变频器,工作在工频为60HZ的环境下有什么后果,为什么?在此拜谢!

网友A:
楼主,请将你的题目修改为“变频器”吧?
你讲的工频50HZ,60HZ是电源频率?还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一般情况下,所谓工频即指工作电源的频率。
若是工作电源频率,请放心使用你的变频器!因为常用的变频器都采用“交流/直流/交流”的工作方式,所以50HZ,60HZ的电源直接整流应用是没有区别的。
若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只要修改输出频率的上限参数即可。
若是准备输出60HZ频率,就要看你的电机能否承受高于120%额定转速的运行状态。
变频器的输出特性:低于工频时为恒力矩输出;高于工频时为恒功率输出。

网友B(2006-09-13):
回答的好.经典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
l老信有一套!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