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5):
比如说一台正反转控制电机线路,如何选择控制线路以及保险,还有主电路的器件以及保险的选择.谢谢!!!!

网友A(2007-06-21):
标准的电机正反转线路设计,很简单的,网上也可以找到,保险的设计要看你的电机功率,算出电流值就可以确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