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反转

楼主(2006-08-05):
我这有一台步进电机,是瑞士产的,用在贴标机上,可是有时候电机反转,我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当纸贴的力量大一点的时候就反转,好像超过了一定的扭矩就反转,有时候就也没事

网友A:
是连续反转,还是转一下,具体点

网友B:
检查一下和驱动器的连线

楼主:
是连续反转?

楼主:
是连续反转,是扭距不够吗?

网友C(2006-10-28):
反轉應該跟力距沒有很大的關系呀﹗﹗也沒有說電機力距過大就會反轉吧﹗﹗﹗可能只是你看到電機因為力距過大沒有在轉﹐接著就反轉就以為是力距過大而使它反轉﹐其實電機軸沒在但程序脈沖卻有在輸出﹐當然最終問題還是出現在力距上面﹗

网友D:
检查方向信号是悬空的吗?昨天我碰到一怪事,控制器脉冲好好的,结果电机就是不转,驱动器换到别的机器也好好的,检查好半天,结果是电工偷懒,在接线时没用接线端子,把线头弯(折)一下塞里面,结果那铜丝接触不到里面,外面量有电压变化,而信号实际没到驱动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