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5):
交流接触器的接法最好能有接线图示,型号是CJ10..CJ20的都可以.急用,先谢了.

网友A:
看你要接什么,实现什么功能了

楼主:
两个交流接触器实现正转和反转.

像这种的:

楼主:
没人在?自已顶一下:L))))))))))))))))))))

网友B:
传上来的图很清,可惜本人不会画图,不然也传一个接线图上来,真的要正,反转很易的.只要主线路中两个接触器其中两相反一下,控制线来一下互锁,就行.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这个也忒简单了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
!!!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D:
初级电工的考试试题
随便找本书都翻的到

网友E:
9楼的OK

网友F:
这也上网问

网友G:
底下两个触点是线圈,中间大触点是主控常开,边上小触点是控制用触点,有常开也有常闭,不是专业不要接线,注意危险

网友H:
同意9楼的哥们 2个接触器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 就是这样接 很简单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