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呀!高手救命啊

楼主(2006-08-05):
各位高手,小弟在做wincc维护时,运行一年出现这样的问题,系统有一台客户机和一台服务器组成,服务器运行正常,而客户机在一次网络中断后,再连接是出现"0x80030005:打开文件失败"的提示,这样后就打不开服务器的wincc项目文件.在检查了网络后,感觉没有问题,后来重装客户机的系统和wincc,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是不是与服务器有关.多谢了

网友A:
检查项目是否为只读属性,如果是,保证项目为非只读属性。

楼主:
项目是非只读的呀 ,跟这个好象没有关系啊!着急呀!大哥,有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B(2007-06-03):
重新指定项目属性再试试

网友C:
如果你在广州,我可以帮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