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5):
C应该采用电解电容还是CBB电容啊?
R可以用1.6K 2W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可以吗?

网友A:
触点容量够的话,用不着加保护吧。实在加,好象也没有用电解电容的。

网友B:
您的继电器线圈是直流电,一定要采用RC阻容式来做保护吗?可以用单向二极管作续流来保护啊!

网友C:
3楼讲的对.

网友D(2019-05-29):
重在参与,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