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5):
各位:11Kw离心机,(30)700.变频器,加制动单元。现制动时间很长,不知如何调试?????

网友A:
看看手册再说...

网友B:
是外接制动电阻 就增加提前制动时间 没有就减少减速时间,离心机应该选用30 A700

网友B:
你对参数不熟的话 就不要调哦

网友C:
离心机也有30 A700的?
嘻嘻,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