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6):
用PLC指令怎样才能计算出圆弧

网友A:
是要计算弧度还是弧长

楼主:
计算弧上的任意一点到圆心的坐标关系

网友B:
如果是定位的话FX2N有专用的2轴定位模块,具有圆弦插补功能;

楼主:
虽然FX2N-20GM有这功能,我也只须要这一个功能,买20GM有西浪费,并且我选定了Q02H了

楼主:
是男人就别潜水

网友C:
FX2N有专用的2轴定位模块

网友D:
用松下PLC-SIGMA 就可以实现圆弧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