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6):
电脑装了防火墙,今天还是被病毒给染上了,没办法只好格式化C:盘重装,以前在WIN98下可以直接运行GHOST,但XP下不行,进入DOS下又不能找到鼠标,也不能备份,郁闷!

网友A:
不会鼠标与可以操作ghost的。

网友B:
ghost支持鼠标呀,

以前的版本虽不支持鼠标,但用键盘一样的.

找一张可以自启动的98盘,
盗版的三到五元
用光盘启动,进入DOS环境即可运行.
(XP的命令符方式是不好运行ghost的)

现在的自启动盘多半带有ghost软件.而且是用中文方式直接进入ghost软件

不大可能不能备份吗,
ghost有本地:盘到盘,盘到文件的备份选项.

网友C:
ghost用键盘更方便的,dos启动后直接运行ghost,基本就是方向键、TAB键和回车键之间的操作。

网友D:
找ghost32.exe好了

楼主:
我就是在DOS下使用,想把C:盘备份,选好C:后没办法点“OK”键,回车的话又是选C:;

楼主:
原来要用TAB键,现在搞定了,不怕再被病毒感染了;

网友E:
ghost备份系统很好用啊,你只要在windows的系统上安装一个:我的DOS工具箱,以后不管是备份还是还原,直接进入“我的DOS工具箱”就可以运行GHOST.EXE。
当然GHOST.EXE必须放在FAT32的硬盘分区。
經營顯目:
臺灣豐煒科技--豐煒PLC福建縂代理
宇電自動化科技泉州一級經銷商
臺灣进口的比例阀放大板福建縂代理
歡迎各位致電我司,我司將竭誠為您服務!
http://lcinc.163.cn.com

网友F:
装2000的系统哇,可以用ghost的哇

楼主:
在DOS下已经成功备份了,原来不知道用TAB键,还以为不能操作呢;
下次再坏了直接从DOS下恢复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装2000的系统哇,可以用ghost的哇
XP也可以的!
經營顯目:
臺灣豐煒科技--豐煒PLC福建縂代理
宇電自動化科技泉州一級經銷商
臺灣进口的比例阀放大板福建縂代理
歡迎各位致電我司,我司將竭誠為您服務!
http://lcinc.163.cn.com

楼主:
是备份的XP系统,不过备份是用DOS盘进入到DOS下操作完成的;

网友G:
系统装好后直接装个一键还原就好了,省得以后还要进DOS开GHOST

网友E:
一键还原其实也是用ghost备份的。
一般装好系统和驱动程序,先备份一个。
装好了需要用的软件,再备份一个。
这样以后你要装系统就再也不要用到windows的系统光盘了,速度又快。

經營顯目:
臺灣豐煒科技--豐煒PLC福建縂代理
宇電自動化科技泉州一級經銷商
臺灣进口的比例阀放大板福建縂代理
歡迎各位致電我司,我司將竭誠為您服務!
http://lcinc.163.cn.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键还原其实也是用ghost备份的。
一般装好系统和驱动程序,先备份一个。
装好了需要用的软件,再备份一个。
这样以后你要装系统就再也不要用到windows的系统光盘了,速度又快。

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吗?ghost用什么版本?我以前还以为XP不支持ghost呢?

网友B:
ghost什么版本无所谓.

关键是装好XP后,用光盘启动,进入的还是DOS环境.操作一样.
不可以在XP环境下运行ghost的.

网友E:
假如电脑分区为:C,D,E,F
那我们不管它C,D,E的磁盘格式是FAT32还是NTFS,
但F盘一定要分成FAT32,因为我们就是要把备份的文件放在F盘上,因为在DOS上,NTFS是认不出来的(但现在有的加了驱动,NTFS也可以认出来)
接下来把系统装好。
在F上建个文件夹,命名为GHOST
把GHOST.EXE的文件放在上面的文件夹里。(GHOST建议用8.0或8.2的)
再到网上下载一个“矮人DOS”(我用的是4.2版的,但现在有5.2的,听说可以作“一键还原“。)
再把“矮人DOS“安装(因为安装了这个,你以后要进入DOS就不需要用到光驱了,就是说以后即使是要还原系统,你也不需要用到光驱,管它有没有坏了,这一点像我这种不喜欢用光驱的,估计光驱厂商要倒很多。^-^   爽吧!)
安装好后,重启,在操作系统选择菜单上你可以看到有两个:
1.windows    xp
2.我的dos工具箱
要备份或还原就选2
接下来就是在dos上运行ghost了。
剩下的就更简单了,在这就不说了。
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发贴。

經營顯目:
臺灣豐煒科技--豐煒PLC福建縂代理
宇電自動化科技泉州一級經銷商
臺灣进口的比例阀放大板福建縂代理
歡迎各位致電我司,我司將竭誠為您服務!
http://lcinc.163.cn.com

网友I:
最好的办法,做个一键恢复的功能。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系统可以下载!一键恢复GHOST8.3很好用我现在就用这个!!一键搞定。。。

楼主:
进入DOS下就可以操作了,不管备份的是WIN98还是WIN XP;

网友E(2007-11-28):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喜欢用一键恢复
因为一键恢复只支持备份一个。
上面说了,备份它几个,以后就永远不用在充装了(除了硬盘坏了),而且有很多软件也要更新。
經營顯目:
臺灣豐煒科技--豐煒PLC福建縂代理
宇電自動化科技泉州一級經銷商
臺灣进口的比例阀放大板福建縂代理
歡迎各位致電我司,我司將竭誠為您服務!
http://lcinc.163.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