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6):
使用变频器后设备的漏电流很大,请问应采取什么措施减小漏电流

网友A:
降载波,在输出端加交流电抗器

网友B:
问题本身存在误区。变频器输出的设备漏电流大,是因为这种控制的属性决定的,不是减小漏电流,而是通过可靠的接地措施,建立安全的防护体系。不是采用漏电保护去安全防范。

网友C:
普通的漏电保护器是不能用的;

网友D(2006-09-16):
反正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知道你是否考虑了在你直流环节可能的电阻影响!!

网友F:
接地问题

网友G:
高频谐波所致,增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H(2011-09-22):
我支持三楼的说法. 西威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