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6):
我这里有常用几个电机功率为10KW+5.5KW+20/40KW(高低速电机)+15KW,请各位老师指教要用多少平方的铝线或铜线???

网友A:
经常启动(长开启):35,铜
不经常启动25,铜
很少启动16,铜

网友B:
是指总线 大小?还是指每台电机的线路大小?总功率用35平方的线好象是不大够

网友C:
长期开35平铜足够

网友D:
大家算一下加起来有70KW了     要是一起用的话.要150个电流了.我相信他的双速电机应该是负载不会小.如果满负载40KW的电机要80多个电流了.还有30个KW的电机不是满负载给他减半运行还要30多个电流  那么加起来就是110个电流.35的铜芯线能承受的刚刚是110个左右.也就是最大的承载量!      电缆的发热量不会低于60度~~~~~~~~~

网友E:
还是大点的保险,50的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常用几个电机功率为10KW+5.5KW+20/40KW(高低速电机)+15KW,请各位老师指教要用多少平方的铝线或铜线???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请后面的高手指正

楼主:
谢谢各位,具体是这样的"
常运行的是:10KW+5.5KW
隔15分钟开启的是:20/40KW(高低速电机)
隔2-3分钟开启一次15KW

用什么型号的电缆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