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6):
小弟初次发帖,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把万用表打到电阻档  两两相线分别测量 电阻为几欧        分别单相对地,测量电阻大于0.5M欧

网友A:
就可一拉

楼主:
我还想请问楼上的一下,有电阻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啊。说清楚点啊。谢谢了。

网友B:
三相电阻相等,一般就是好的.

不等,相差很大,就是有问题的.但多半能转.

不通,即电阻无穷大,就是断线了.当然坏了.

网友C:
如果三相电阻均衡并且在合理范围内,对地测一相就够了

网友C:
如果三相电阻都有问题,对地测不测电机都有问题,呵呵,俺是个懒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你们都是好人。

网友D:
5楼说的对.

网友E:
说一句对地的电阻要看是哪个电压等级的电机若是高压的,那要求对地电阻要大一些
一般1KV   1M欧

网友F(2006-09-07):
5楼说的对

网友G:
最好不用万用表测量
有条件用电桥
万用表测量看不出3相是否平衡
有时候匝间短路,相差0点几欧姆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这种现象电机用也好用
会出现转速低,温升过高等现象。(我遇到过的)
所以用万用表只能估计一下电机好坏。

网友H:
5楼的哥们    你说的电阻值相等就是好的     那也要看电机功率多大    电机的功率不一样大   电阻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5楼的哥们    你说的电阻值相等就是好的     那也要看电机功率多大    电机的功率不一样大   电阻值是不一样的

^_^!
看来你的名字起的挺好的,是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用万用表测量
有条件用电桥
万用表测量看不出3相是否平衡
有时候匝间短路,相差0点几欧姆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这种现象电机用也好用
会出现转速低,温升过高等现象。(我遇到过的)
所以用万用表只能估计一下电机好坏。
讲的好!
但是电桥不是每个电工都有的.所以讨论现场使用万用表判断电机好坏,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J(2007-01-04):
用万用表不一定能准啊!其实发现电机有问题还是通电试下才是好的啊!~当然要小心触电

网友K:
判断电机的好坏,有500V兆欧(摇表)比较好。万用表输出电压低,会有失误,
1  判断接地
2  判断相间短路
3  匝间短路和扫堂在电机运行时,就可判断出来
万用表测量线圈的阻值很难说出准确的数值,要看电机的大小,
一句话,用摇表,万用表不适合干这个。

网友K:
补充啊  摇表500V  是额定电压380V电机用的。10KV电机用2500V的哦

网友L:
对于一般的电动机的检测使用摇表和万用表相结合就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