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6-08-07):
有四台37kw的水泵电机,分别需要直接启动,我用空开和接触器控制,但需要选择多大的空开和接触器,才能满足电机的启动电流对其的冲击呢?还有若只有这四台电机的话,需要选择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呢?急!

网友A:
空开和接触器选100吧

变压器200KW就够了

楼主:
呵呵,好快的回复!100A的空开,它的断路能力是多少呢?直起的电机启动电流能有多大呢?空开在电机启动的时候会不会跳呢?是用什么标准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