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7):
请问单相电机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A:
用之前检查下轴承线圈绝缘之类的,其实用了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B:
测试 一下额定负载时的参数 是否和说明书相同

网友C:
同意5楼的意见.

网友D:
去掉电容,测量一次电阻;再短路电容,测量一次电阻;看两次测量阻值一样不?

一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