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7):
各位我想请问一套两组PLC(组1:CPU314   组2:CPU313C)通过MPI通讯的机器,现由于输出点由64个点变为128个点,考虑到到扫描速度太慢,计划改为三组PLC(组1:315-2DP   组2:314-2DP    组3:314-2DP)外加CP342-5通讯,请问这样配置合理吗,应该怎么连接呢,如果能给出示意图那最好了,诚谢!

网友A:
楼上的兄弟:

MPI通讯S7-300最大为22个字节; S7-400最大为54个字节. 你现在仅有输出点128个点<22个字节, 通讯量没问题! 你的CPU是否带变频传动或运动定位, 若不带的话, 应付MPI通讯扫描速度没问题!

网友A:
楼上的兄弟:

如果你想追求高速通讯, 去多花钱买CP342-5模板也可以. 仅仅在程序里(如在OB35中)调用S7标准库里的FC1/FC2就行了!

楼主:
先谢谢了,
是啊,我就是要求高速通讯,输出点比之前多一倍,扫描速度反而要比之前快一倍,现在想先用CP342-5试下通讯,我听说好像要做程序是吧,你可以说明白点吗,我很菜的哦!

还有,你可不能叫我兄弟呢?

网友A:
viv:  到目前为止, 你的S7程序框架已经建好了吗? 你可以把S7程序发给我, 我来做CP342-5通讯部分! 回头再发给你, 你花点时间看看如何调用S7标准库里的FC1/FC2就行了!

楼主:
好啊,如果你有时间那是最好了,但是我那框架还是不成形的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连MPI,发到你邮箱吗?
谢谢了:>

网友A:
给个E-Mail, 我发个"如何做MPI通讯"文章, 保证你很快学会!

网友B:
zctmm@126.com
对通讯想更深入了解!请帮忙

楼主:
wcl8610@126.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