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发红

楼主(2006-08-07):
三相四线制路灯照明回路,部分路灯不亮,当把路灯开关全打开时,零线接地处发红,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哗!相当危险!有可能是零线断开了,而负载分配不平衡。

网友B:
我觉的是负载问题!

http://www.gkcity.com/ProductBrand.htm

网友C:
接零与接地线混淆了

网友D:
发红肯定是有很大的电流流过,为什么会有电流呢?就这样查下去了。

网友E:
如果零线断开了对一个三相四线的来说不是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吗?那么路灯还能正常工作不?

楼主:
我认为5楼说的有道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半的路灯工作正常,另一部分不亮,是不是由于不亮的路灯引起的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过大在接地处产生压降,使零线总接地处发红

网友F:
可能是:一:有一相断了;二:零线接触不牢.

网友G:
不亮的一路有短路现象.

网友H:
同意七楼的观点,零线接地点发虚,或者从不亮的灯开始零线断掉了,那么电流通过亮的线路与接地点产生连接,产生压降,导致上述故障的发生.

网友I: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某一相线接地(如与建筑物的钢筋接通)而不是接零,可能会引起变压器的中性点产生飘浮移,表现出有些灯亮有些灯暗.

网友J:
3相负载分配不平衡,零线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