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7):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13h
      jmp  INT
start:
      mov ie,#10000100B
     mov sp,#30H
     setb it1
      mov p2,#0ffH
     setb p3.3
     setb p1.4
     mov r1,#02
loop: jb p1.4,loop
LOOP1:  mov p2,#10000000B
     call delay
     mov p2,#11000000B
     call delay1
     mov p2,#10000000B
     call delay
     mov p2,#10100000B
     call delay2
     djnz r1,loop1
     mov p2,#000H
     jmp start
INT:  push psw
     setb rs0
     mov p2,#10000000B
      call delay
      mov p2,#00100000B
     call delay
     pop psw
     RETI

delay: mov r7,#10
  d1: mov r6,#200
  d2: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delay1:mov r7,#100
  d3: mov r6,#200
  d4: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4
  djnz r7,d3
  ret
delay2:mov r7,#100
  d5: mov r6,#200
  d6: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6
  djnz r7,d5
  ret
  end
为什么我在按了中断后,执行INT子程序的mov p2,#00100000B花了很长时间才返回主程序,可程序里是延时DELAY 大约1秒钟啊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样写程序是不好的,既然使用了中断,就不要再使用延时了,特别是中断中更不能使用延时,可以利用标志位和时间寄存器来解决比较长的时间控制。
而且你在主程序和中段中都调用了DELAY函数,很容易造成函数重入而出错的。

楼主:
谢谢秀才的解答,我用定时器试一下,不过你说中断中不能使用延时,可是我看到很多书上都有在中断中使用延时的啊

网友B:
我觉在中断中可以使用延时!

楼主:
这程序我在实验中发现,当主程序在执行延时程序时按下中断,那它剩下的延时时间都给中断程序的mov p2,#00100000B,所以它要看上去要等很时间才回主程序,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请各大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没人回答在顶一下

网友C:
loop: jb p1.4,loop  不明白这句用来干什么感觉好象LOOP自己在循环!另外我看了你的程序有中断的入口可是我找不到你中断开始的地方啊,而且我觉得没必要用中断,你用了延时就不要在用中断了!!

你说的你实验的结果我用防真做了,到LOOP就运行不下去了,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有问题啊,你把你想要实现的控制告诉我,这样我看起来会更方便的!!

楼主:
谢谢,WOODYXUE的解答,这P1.4是做启动开关用的,loop: jb p1.4,loop是等侍启动按钮开始,中断也是用外部的中断P3.3也是一个按钮,P2是输出用的.希望多多指导.

网友D:
PUSH 07
PUSH 06
PUSH 05
   ..
   ..
POP 05
POP 06
POP 07
加进中断里就可以了;程序没写好,只能暂且这么补救

网友C:
你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是刚学的,看到了就想着帮一下,因为我也经过过你这个时期,知道这个时期很难学。
   你用什么做的测试,我做了,LOOP还是过不去。另外你说的哪延时问题,我觉得有可能上一个DELAY没有完就有了中断,这样返回后就又回到了DELAY;另外还有个可能就是你用的防真有问题,所以最好的就是作出实物来会比较好!!我看你三个DELAY延时的时间是一样的啊,怎么不用一个啊,这样程序可以简单点。

   另外weiwei00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啊!!!

网友D:
延时寄存器保护上的问题,中断时没保护R7,R6,R5的值,中断完了,这3个寄存器的值全为0,退出中断后,再返回延时程序执行时,相当于每个寄存器要再循环256次才能为0,该多少延时,可以算出来的.程序这样写本身就不合理,在延时时发生中断,就把中断的时间也加在延时时间里面了,使延时变长.中断时保护3个寄存器值,虽然可以减小影响,但没从原理上解决问题.最好的还是用定时器,中断程序只做功能设置,端口时间控制在主程序中进行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导,在下学了不少.本来是想着就是三个输出,但用的时间不一样,想想用延时程序应该很简单的,试着做了一下,没想到这么麻烦,现在用定时器加延时改了一个,还好用用,要向两位好好学习啊

网友C:
太客气了,学习谈不上,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