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7):
运行250ms,再停止250ms.连续不断工作,如果可以的话,能推荐伺服系统的型号吗?

网友A:
可以啊  不过我们是用PLC实现的  很简单!

楼主:
据我所知,电机从零到额定转速大概要100-200多毫秒的时间,而且系统还有较高的定位精度要求,我怕伺服系统吃不消.

网友B:
我想这需要考虑电机的速度,如果低的话还行

网友C:
施奈德05系列速度环62.5um ,高响应频率,

网友D:
你得说出你的电机参数,才能适配相应的控制,也许不需要伺服来控制
爱因斯坦说:越简单越好

楼主:
控制精度在0.02度以内,考虑过用机械机构来实现,但是太复杂 ,当然要用PLC进行控制,但是还需要动力系统的,感谢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是变频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采用瑞士Technosoft公司的驱动器,它在中国大陆有生产,价格只有欧美同类产品的1/3.
  此款驱动器集驱动和控制于一体,用三条指令就可实现您的要求。更进一步了解,可查阅网站:www.techsoftmotion.com

网友C:
负载,转速,转动角度,精度要求。每具体数据肯定选不出来!
To会跑的鱼:
PLC自己能带负载转啊!~
再PLC本身的运算能力和速度受本身限制,已经不再是运动控制的方向所在!

网友F:
开玩笑,伺服系统会吃不消?西门子1FK7 HD型伺服电机是高动态伺服电机空载时0速加到全速只要100毫秒,如果你的机械系统惯量大,必须加大驱动和电机功率,但实现这样的功能,简直是小菜一碟儿!欢迎讨论010-68703050    李先生   www.simocontrol.com

网友G:
施耐德05系列伺服电机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