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7):
最近维修调试设备,因Drivemintor单独不能打开6SE70及6RA70参数表(因DP地址大于32),后安装了DriveES 软件后,在STEP7中能打开了,但不知在STEP7中的Drivemintor如何用Profibus DP方式上下载6SE70及6RA70参数?请教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和你一样, 我在S7的基础上, 安装了Drive ES软件. 如何用Profibus DP方式上下载6SE70参数的注意事项:

1. 在Hardware configuration中, 要从 Profile: Drive ES目录里, 选中 SIMOVERT/MASTERDRIVES CBP2/Vector Control CUVC, 将其挂到DP总线上. 别忘记, 配置PPO类型!

2. 回到项目的树形目录   项目名/SIMATIC STATION/CPU/S7 program, 如果你在CPU的同级目录中, 看到你的6SE70名字, 你已经迈向成功了.

3. Mouse点开6SE70名字, 进入到MASTERDRIVE VC(CUVC). 在Mouse右键, PLC/DRIVE/Parameterization. 接下来, 就看你露一手啦!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用Profibus DP方式上下载6SE70及6RA70(安装CPB2)参数时,在STEP7中打开***.DNL文件后,用PLC CPU DP口或CP342-5 DP口直接下载吗?PG/PC上设置是否选Profibus方式就可以了吗?

网友A:
1. 正如你所说的, 首先PG/PC Interface上设置CP5512或CP5611(Profibus)方式, 然后在STEP7树形目录中打开***.DNL文件后, 将你的编程电脑接在Profibus-DP网络上, 就可以上下载6SE70及6RA70(安装CPB2)参数.

2. 其它的选项: 利用MPI适配器, 首先PG/PC Interface上设置PC Adaptor(MPI)方式, 然后在STEP7树形目录中打开***.DNL文件后, 将你的编程电脑接在CPU的MPI通讯口上, 就可以上下载6SE70及6RA70(安装CPB2)参数.

3. 其它的选项: 假如你的PLC有工业以太网, 首先PG/PC Interface上设置ISO Ind. Ethernet--->***方式, 然后在STEP7树形目录中打开***.DNL文件后, 将你的编程电脑接在集线器通讯口上, 就可以上下载6SE70及6RA70(安装CPB2)参数.

4. 如果你的6SE70及6RA70挂在CPU的集成DP通讯口, 同时将你的编程电脑接在CP342-5的DP网络上, 能否上下载6SE70及6RA70参数, 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我手头没有这么多模板去做个实验, 你有空试一试吧!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其它的方式有空会自己试.当时是用Drivemintor新建DNL文件后,用备份的参数手工重新输入后下载到新的驱动器解决的,以前编程调试没用过Drive ES BASIC集成STEP7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