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7):
辛勤耕耘,终将会有收获!
     xjh53@126.com

网友A:
非常感谢
但是没有具体的案例 有点可惜
希望BZ能在辛苦点 给出一个具体应用称重传感器的例子来帮助我们这些新手理解下
不盛感激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答4楼的提问,实际例子:
问: 急求水泥配料微机压力传感器插脚功能?????
望师傅指教压力传感器引脚功能,比如说1-4电源,2-3信号,会不会有的传感器脚位不同哦,如果用万用表测量是怎样测它的阻值判断引脚呢???我遇到有一条皮带称,旧的传感器坏了,就换新的,用原来的信号线插头插到新的传感器上,但没压力显示,把新的传感器插到其它的皮带称也没有压力显示???请指教!!!

答:称重传感器引线功能的具体判断方法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
(见前图)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注:若出现不相等的数据时,则表明传感器已经损坏,应更换。

问:我现在用的传感器是杭州神力传感器有限公司,型号是BHR7.引脚1-2是361欧,1-3是361欧,1-4是724欧,2-3是699欧,2-4是362欧,3-4是1062欧,不知这样的阻值正常吗?可我用上去是没有压力显示!拆其它皮带称的传感器插上这皮带的信号线就正常了!我现在怀疑会不会有的传感器脚位不同,如果这样就复杂了!

答:1,杭州神力传感器有限公司,型号BHR7.标准输出电阻350±3Ω.你用什麽表测量的?数据相差这麽大?
2,BHR7包装盒上有引线颜色功能,你按颜色功能再测量一下:
这里讲的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B]绝对不是厂家插头上的①——② ③——④ !千万注意!!! [/B

问:我用的是胜利牌数字万用表,这种压力传感器没有引线颜色,在传感器上有一个插座.

问:我连续测量了3个新的都是一样的阻值,是15KG的.还想问一下如果是50KG的阻值跟15KG的一样吗??谢谢!!

答:插座带插头时:1----红色,2----黄色,3----兰色,4----白色.
1----4激励电压输入端
2----3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
1---4:380±5Ω 输入端  (实测374.5欧姆)
2----3: 350±3Ω 输出端  (实测350.5欧姆)
1----2, 1----3: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实测275.1欧姆)
4----2, 4----3: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实测274.9欧姆)
我用的是胜利牌数字万用表VC980+实测.(70KG的)
阻值与量程无关,应该都一样!

问:谢谢师傅,我的数字表和你的是一样的!

问:我的传感器阻值相差这么远应该断定是坏的吗??谢谢!

答:yes!

问:我今天下午把其它皮带称传感器测量一下,和你说的数值一样。但仓库存放的5只就只有一只和这相同,其余4只就4楼我所说的数值一样(坏的),新的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谢谢老兄,我又学到了不小东西!

问:我还想请教师傅一下,拉力传感也是一样的吗?谢谢!

答:是的!拉力传感器应用时只是将毫伏输出线调换一下使用.

网友B(2012-04-24):
啥破东西,下载后无法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