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初入行,诚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望赐教
  三相电流的计算公式好象是:I=P/1.73*380*0.75  请问:所算出来的电流是指三相电的平均电流呢还是指每一相的电流? 怎样根据算出来的电流选空开呢?  (所涉及的三相电为照明用电路)
希望能得到指点,在此诚谢!

网友A:
在下认为是三相的平均电流,故用于照明时最好是三相平均分配.至于空开应约是电流的1.5倍左右.

网友B:
赞同楼上的观点!

楼主:
多谢两位的帮助.谢谢 再请教一下:假如根据上面的公式算出来的答案为60A,是不是我的总电流为:60*3=180A呢?

网友C:
不是,应该是向量的叠加

网友D:
你计算出来的就是线电流,以此这基础选择空开就行。不必乘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