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170A的问题?

楼主(2006-08-08):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防止别人上载TP170A中的程序!

网友A:
集成在ProTool中的ProSave软件, 提供了上载 HMI面板组态的功能. 你如果面对的是个会用 ProSave软件的人, 只能想办法在 Windows CE中将"IF2"端口禁止!

问题是: 你如果面对的那个人, 他知道如何利用"IF1B"端口和 PLC的通讯线路, 也就是说, 他知道怎么把他的电脑连到"IF1B"端口, 你只能是彻底地失望啦!  这个招术, 我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