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通过变频器后运行的电机,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其电流比额定电流大了将近十倍,而进变频器前的电流却很小,不知变频器输出后的电流是否真的变大了?再则变频后的线路中能加热继电器吗?电流是按变频前的还是变频后的?

网友A:
由于功率因数的提高,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小于输出电流的.
单电机回路不要加热继电器!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比较完善!
计量电能按输入电流计算,现场维护按输出电流确定电机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