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请教各位在step7中怎样将实数(双字)转换为单字整数?

网友A:
L     DB*.DBD0         // Floating number
     RND
     T    DB*.DBD4         // Double integer

     L    DB*.DBD4
     T    DB*.DBW6        // Integer

网友B:
暂且问个问题,如果数值大于65535的话,转换还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DB*.DBD0         // Floating number
      RND
      T    DB*.DBD4         // Double integer

      L    DB*.DBD4
      T    DB*.DBW6        // Integer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且问个问题,如果数值大于65535的话,转换还能实现吗?
我最终要转换的数都是小于20000的整数,应该不存在数据位数超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