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我这里用的430变频器设定上限频率45Hz,下限频率20Hz而变频器启动时频率升到20Hz就不升了,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带的负载是水泵,水压达不到不到PID调节器设定压力)?

网友A:
你是说一起动就要求45HZ运转吗,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不根据压力调整频率

网友B:
测试一下PID控制器的输出

网友C:
参数设置的可能性比较大,你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关于PID设定的参数,另外如果你的变频器到20HZ就上不去,你要检查此时电流有多大,是否限幅。

网友D:
PID调节环的输出, 可以监控看一看. 若输出没问题, 就有可能出在PLC--->MM430的线路上.

请问: 是从模拟量输出模板, 用线接到MM430的输入端子? 还是用 Profibus-DP的方式将MM430连接到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