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我这里用的430变频器设定上限频率45Hz,下限频率20Hz而变频器启动时频率升到20Hz就不升了,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带的负载是水泵,水压达不到不到PID调节器设定压力)?

网友A:
检查MM430里P0640 P1120项中参数设置!

楼主:
P0640---电动机过载因子
P1120---电动机斜坡上升时间
好象都不是这两个参数的问题,但我感觉肯定是参数设置的事就不知是哪个参数的事还望指教
另外再请教一下,如果我把P0010设成30
                                   P0970设成1(即返回出厂设置)直接就可以用吗,还用再设置其它参数吗?

网友A:
我这里的MM430出厂设置是默认西门子4极电机的参数,你的水泵电机参数符合它的要求吗?

楼主:
我这水泵是两极的。
都应调整什么呢??

网友A:
邮件
文件内容很大,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发给你

网友A:
参数设置

楼主:
我也有说明书但不知道应该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