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在一个正常的直流控制回路中,从正极流向负极的电流是相等的,即从正极流进去多少,从负极就流出多少.可以看成是一个闭合回路. 当出现同点接地后,便会形成从正极通过部分负载到地,和从地经过部分负载到负极的两个回路,使电源的正负极电流有了一个偏差.可以根据这个偏差的电流现象,确定出接地回路,
用直流钳表很方便就测得出来.哪路正负电流有偏差,故障就在哪一路.
请各位同仁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在一个正常的直流控制回路中,从正极流向负极的电流是相等的,即从正极流进去多少,从负极就流出多少.可以看成是一个闭合回路. 当出现接地后,便会形成从正极通过部分负载到地,和从地经过部分负载到负极的两个回路,使电源的正负极电流有了一个偏差.可以根据这个偏差的电流现象,确定出接地回路,
用直流钳表很方便就测得出来.哪路正负电流有偏差,故障就在哪一路.
请各位同仁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直流接地故障主要是找接地点,你的这个办法不好带电找接地点不是一个好办法

一旦再有别的接地点就不好玩了

网友B:
楼房地网怎么做?哪个老大能赐教吗?

网友C:
在实际中,你这么做进吗?
能找到故障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