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我的电脑用的ADM 3100+ CPU ,安装IFIX3.5后,半个小时都不能启动,是不是CPU不支持,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6-12-20):
不是真的把
我的也是 我以为是ifix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我是在Http:bbs.plcjs.com下的

网友B:
可能是CPU的指今有一些不支持的^^^^…………………………………………………………

网友C:
当在XP系统上使用时,你应该打上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