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求 我不知道OMRON C200HE I/O表 的槽位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B:
从左到右你的模块分别是什么?

楼主:
谢谢你3楼

1  2  3  4   16路入     5  6  7  8   16路出

网友C:
I/O表用编程工具设置.(C200HE装上I/O单元CPU就自动设置I/O表了,一班不用动)
你要的是I/O分配吧?
0000-0003CH输入
0004-0007CH输出
看看资料...

楼主:
原来是0123 是16路入 7是16路出 我想该为0123   16路入  4567 该为16路出但是就该不过来  求那位帮帮忙  先谢了

网友B:
默认的通道就是00 01 02 03 04 05 06 07;

网友D(2006-09-28):
你先装好PLC模块,在在线连接之后打开I/O表,找到相应的菜单,点创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