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8):
请问大家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变压器容量KVA是不是和电机功率KW是同一个意思啊  谢谢

网友A:
KVA是视在功率,回家好好看看P与视在功率的关系

网友B:
是不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我也是个新来的

楼主:
谢谢叶兄的回答 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已经够清楚了

网友C: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错!
看看书吧!!!!等边三角形关系!!!!

网友D(2006-09-08):
视在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无功功率
也就是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

网友E:
不是 同意以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