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9):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问题,在s7-200模拟器中下载完程序后,点击运行,切换到”运行模式“,程序就会自动运行。接下来我们应该干吗?用不用设定输入?(没有输入就可以输出?)PLC下面的SM28,SM29有啥用?

网友A:
啊,我连运行都不能啊,你下载的是哪个版本啊???谢谢

网友B:
SM28,SM29是PLC上自带的2个模拟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