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8-09):
请问各位大虾,我原来的龙门刨 上是用两个直流线圈换向的,但现在的整流二极管和电阻坏了,我想用直流电源替代,而且原来的加分流也不用了,请问这样行吗?

网友A:
你确定原来的电源是交流切二极管是整流用吗?怕是续流吧。看清楚再动手。

网友B:
看清楚再动手。

楼主:
是整流的,还有电阻是续流的,没办法,现在原来的电控箱太大,现在想换个小的,刚好这两个坏了,所以才有这个想法。原来的电阻作用不大,坏了也能正常用,我估计是防止断开时电流过大才用的。

网友B:
直流线圈并接续流二极管!
无论交流整流还是直流电源,均需在直流线圈并接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