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9):
[求助]三菱FX2N的通讯线接口是怎么定义的?能和Q系列通讯线互通使用吗?

网友A:
线的型号 SC-09 可用于FX A 系列  Q 好像不行吧

各种工控软件 资料 连线
如三星的PLC软件 欧姆龙SYSWIN软件 等等

网友B:
FX系列与Q系列通讯口是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我看过了,FX的线针数多些,不知道购买的话型号怎么提?

网友A:
不能仔细看看别人的回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