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9):
GP2301的触摸屏黑屏,估计是灯管坏了!面板有些按键失灵,面板坏了!
-------------------------------------------------------------------------------------------
请问灯管一套要多少钱(我自己换)?

另外触摸面板一块要多少钱?

网友A:
背景灯先自己拆下来看看吧,不一定是背景灯坏了

网友B:
我有块同型号的备用屏可以便宜卖你 qq:549364071

网友C:
GP2301的触摸屏黑屏不一定是灯管坏了,也可能是灯管后面的覆盖膜弯曲了,如有疑问可以联系我:hao-xiangwei@hedw.hitachi-display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