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9):
源自我同事(本人叫他老师)给我的总结,主要是编程控制上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给大家分享(有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更正,不想误人子弟呵呵).

一 操作方式的说明

自动工作方式大致可分为:连续、单周期、单步工作方式

1 连续工作方式:按下启动按钮,机器从初始状态(原点)工作一个周期后又进行
             下一次工作周期,反复连续的工作。

2 单周期工作方式:按下启动按钮,机器从原点开始,按规定的方式完成一个工作
              周期后,返回并停留在原点上。要进行下一次工作周期,需要
              再次按下启动按钮。

3 单步工作方式: 按一下按钮,机器向前运行一步。

二 各种操作方式的运用范围

1 连续工作方式:它有固定的工作节拍,适用于流水线上的机器。

2 单周期工作方式:人为控制工作节拍,适用于单独的机器工作。

3 单步工作方式: 机器每进行一步都会停止下来,适用于机器的调试和检修。

三 自动工作方式运行中(除非常停止按钮外)屏蔽其他按钮的作用。
  手动工作方式不作为零件的加工方式,作为机器的检修状态。
  它们的优点:

1 提高零件的加工精度和减少零件的报废率

2 避免工人的误操作

3 减少频繁的使用按钮,延长按钮使用的时间。

四 单步工作方式在机器调试和维修过程中运用的好处

1 我们能确认程序编制的问题和机器故障出现在哪一步,这就大大缩短发现问题的
  时间。

2 可以有效防止,机器破坏的连锁反应。

楼主:
没有人顶啊!看来要做成恢复铁了

网友A:
好文章呀

网友B:
有意思,我是新手,先顶一下,楼主看看:
新人前来向各位致意!买了cpm1a,20CDR-A-V1准备用了,汇报一下
各位好,打算帮朋友搞点东西,所以接触到了plc,荡了东南大学的教程稀里糊涂的看了一遍,omron编程手册读了一些,再有就是网上搜了一下,找到这个论坛,花了几天时间大致看了一些。
身边没人弄过plc,所有知识比较费劲,好在以前接触过单片机,再有就是一些弱电工程经验和以前做过音响产品的一些底子,仓促上马,还望前辈多提指导意见。
昨天买了材料,一台cpm1a,20CDR-A-V1(900人民币),买了cif01线(我看就是两个插头线连在一起),300人民币,含cxp6.1,呵呵,个人用,也不知道上当没?
装上6.1,找了个程序打开看了一下,大致的意思知道了,简单的画元器件啥的没问题,好家伙,那个说明足足200多页(omron电子版的),看得我头晕眼花,主要说啥功能块,翻翻也就是说啥定义一些东西,以后剪切复制就方便了,不知对否?
跃跃欲试了,求各位帮个忙,给个最简单的程序(00000开关on一下,00100通,00001开关on一下,00100关,我找开关2个开关试一下,输出不接东西,看灯听响就行了吧,呵呵),关于plc联机和plc上电除了别接错,有啥特定次序吗?(怕烧东西,我的米呀),软件里有plc菜单项,是否用传送到plc就可以了,好像pc(computer)可以在线监测的,下载完毕后是否直接运行或者离开电脑,就直接运行,没敢连电脑,plc菜单里运行模式全是灰的,就是这个菜单改吧(编程、调试、监视、运行),如何使用呢?
另外,omron有3级培训,和销售商聊了一下,一般人前两级就够了,学了后上手应该快些吧。

网友C:
很好 比较基础

网友D:
好东西,再配点小花点缀点缀就更好了,嘿嘿...

网友E(2008-10-31):
先看一下啊!

网友F(2009-12-26):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