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9):
请问三菱触摸屏的程序如何设置密码保护(GOT 940)用DU 编写.谢谢

网友A:
看到了吧,填上密码,点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GT-Designer?   还是FXDU ?   我用的是FXDU.怎么两个软件我都没见有左手边那一排东东.请再详细指导.谢谢

网友B:
二楼用的GT-Designer,楼主可以去下载个GT-Designer不就行了。

网友C:
FX-DU软件的话在系统设定/密码下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