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项目问题

楼主(2006-08-09):
激活wincc项目提示
如果在计算机启动标签内输入一个有效的服务器,项目只能被激活
是什么意思呀
服务器无效么?
请问怎样安装服务器啊?

网友A:
检查你的SQL服务是否启动,特别注意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不能含有中文字符。

楼主:
启动了呀
路径也没有中文

网友B:
是你的WINCC里的计算名和你工控机的计算机名不一样
你把WINCC项目里里面的那个计算机名改为你电脑的计算机名就好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把拷来的程序里的服务器名改成你的

楼主:
哈哈 !原来是这样呀
谢谢各位前辈
本人刚刚学习西门子以后有什么不懂得还要请前辈们多多指点呀

网友D:
以前也犯过一样的毛病,事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犯过一样的毛病,事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我的项目已经激活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