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9):
听说可提高有功,我经过测试感觉好像也是这样

楼主:
[求助]
给个建议

网友A:
安装变频器在工频下运行,节电的理论基础都没有了。功率正比于频率的三次方。
 你首先搞清楚你的风机是干什么用的,对风量有没有要求。如果只是换风或排风,并且对风量、风压、风速等技术指标要求不严格。采用变频器节电不是一种好多选择。我公司的电机节电保护器对向风机这类较轻的负载有较好的节电效果。
  本公司开发经营的系列节电产品,引进“美国NASA节能技术”,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针对客户的生产设备和具休要求,为客户进行有关节能降耗、善用资源、维护设备等方面的技术改造。产品投放市场以来,以其投资少、见效快、节电率高、质量稳定、延长用电设备使用寿命的特点,深受国内外用户的好评
   联系电话:029-88219783
地址:西安市高新路25号世纪公寓1804室

供应电机节能保护器、灯光节能保护器等系列节电产品
诚招空调节能保护器等系列节电产品全国代理商

陕西开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mail:Sxky99@126.com
http://www.ky99.cn

网友B(2006-09-11):
装了变频器风机运行在工频状态下?
不知道你为什么装变频器,装个软启动就可以了,
如果要提高功率因素可以装电容器!

网友C:
因为功率因数提高了,从电流上看是少了,但用电量会更高,因为变频器有3-5%的自耗;无功会降低的。